[仿真讨论] 仿真13G左右的微带滤波器用ADS HFSS CST哪个比较准呢?

楼主(2022-04-18):
    求助 要仿真13G左右的微带滤波器 用ADS HFSS CST哪个比较准呢?同一个模型在这三个下面 的结果会不会有很大差别 ?

网友:
    一般都说 HFSS好

网友:
    其实还是要看个人习惯。这三款软件都可以胜任。

网友:
    三个软件都可以,就看你习惯用哪个

网友(2023-06-30):
    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