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处理器的名称?还是一个设计处理器的公司?还是一个处理器架...

楼主(2022-04-18):
rm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处理器的名称?还是一个设计处理器的公司?还是一个处理器架构?如果是架构?那ARM cortex a7/a8/a9/a15又是什么?是指令集?arm只是属于精简指令CPU!并不是精简指令CPU的唯一、是吗?如果是、那为什么那些处理器设计厂商又都采用arm架构做处理器的内核,因为arm标准吗?为什么不自己设计内核、然后生产处理器?

网友:
准确的说,ARM是英国的一个公司的名称,这个公司设计了称为“ARM”构架的处理器,但不生产,只是把版权卖给芯片生产商(比如STM、NXP、ATMEL等等)让他们自己生产。Cortex-M、Cortex-A等等是ARM处理器中的一个构架的代号。
属于精简指令的不止ARM,大名鼎鼎的AVR和MSP430也是,还有MIPS,以及IBM的powerPC都是。
之所以采用ARM,是因为很成熟了,资料丰富,缺陷很少,成本高。如果自己设计cpu然后生产,这关系到生产线的改变、缺陷的处理等等很多问题,成本惊人啊!

网友:
是一个品牌公司

网友:
看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