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5工具栏不全 没有route,manufacture工具栏

楼主(2022-04-18):
cadence 16.5工具栏不全 没有route,manufacture工具栏,shape和dimension图标显示也不全,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view"--"customize toolbar",进入“customize”对话框,在“toolbar”栏中全部选中,你就能看到所有的工具栏了。

另外,route的工具在最左边就是了。

网友:
换成allegro pcb design gxl

网友:
    可能是在设置里吧选择框取消了,也有可能是版本号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