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触发器的工作特性仿真分析

楼主(2022-04-18):
Pspice的Schematics绘图编辑器中,555定时器的图形符号及管脚图如图1所示,其中管脚1是公共端,管脚2为触发端,管脚3为输出端,管脚4为复位端,管脚5是控制电压输入端,管脚6为阈值端,管脚7是内部三极管的放电端,管脚8是电源端。

利用PSPICE的Schematics绘图编辑器绘制的555定时器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电路如图2所示。输入信号V1为三角波,用分段线性源VPWL来实现,其幅值在0V与5V之间线性变化,管脚8接直流电压源Vcc=5V。利用PSPICE的瞬态分析功能进行仿真,瞬态分析(Time Domain Transient)是指在给定输入激励信号的作用下,计算电路输出端的瞬态响应,其实质就是计算时域响应。设置瞬态分析参数为从零时刻开始记录数据,到4s结束,最大步长为5ms,得到555的输出端Vout 的电压波形与输入电压波形如图3所示。由图3可见,该电路能将输入三角波转换成方波输出,且当输入三角波电压升高,输出电平发生转换时所对应的门限电压约为3.33 V,而当输入三角波电压降低,输出电平发生转换时所对应的门限电压约为1.67 V,即上门限电压与下门限电压不同,输入与输出问具有迟滞特性。将输入信号换成正弦信号后,得到输入输出电压的波形(如图4所示),依然表现出迟滞特性,且上门限电压与下门限电压仍分别为3.33 V和1.67 V,而这正是施密特触发器电路的工作特性。仿真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的上门限电压2Vcc/3、下门限电压Vcc/3相符。显然,利用555定时器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电路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的优点。

网友:
PSPICE作为著名的电路设计与仿真软件之一,具有仿真速度快、精度高等优点,并且集成了几乎所有电子电路设计和分析所需的器件、信号源、电源、万用表和示波器。

网友:
不仅可以对模拟电子线路进行不同输入状态的时间响应、频率响应、噪声和其它性能的分析优化,以达到电路最优的性能指标设计,还可以分析数字电子线路和模数混合电路。

网友:
射频前端是巨大的市场,能容纳5家国际巨头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