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元器件与TTL元件的区别

楼主(2022-04-18):
 1、CMOS元器件耗电量极低,一般在微安级,常用于对功耗比较严格的电路中,而TTL元件的耗电量比CMOS大得多,至少为毫安级,常用于对功耗要求不高的电路中,1毫安=1000微安;
  2、CMOS元器件的工作电源范围比较宽,一般在3~18V,与TTL元件的工作电压比较窄,一般为5V左右。
  3CMOS元器件的工作频率比较低,一般在几MHz以下,而TTL元件工作频率可以达到几十MHz甚至更高。

网友:
TTL电源电压只能是5V,电平大致如下:
输出高电平电压≥2.7V,典型3.6V,输出低电平电压≤0.5V;
输入高电平电压要求>2V,输入低电平电压要求<0.8V。
CMOS电源电压适应性强,一般在3~15V之间,电平大致如下:
输出高电平电压=Vdd,输出低电平电压=0V。
输入高电平电压要求>0.7Vdd,输入低电平电压要求<0.3Vdd。
以5V电源为例,VOH=5V,VOL=0V,VIH>3.5V,VIL<1.5V。
可以看出CMOS器件的电压传输特性优于TTL,并且COMS器件功耗很低,但是传输速度也低于TTL器件。

网友:
随着CMOS制造工艺的进步,性能日趋完善,已经占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只是由于著名的74系列TTL器件影响很大

网友:
CMOS器件的电压传输特性优于T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