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加在电压跟随器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2022-04-18):
如图,两种都是ADC输入端用稳压管进行的保护电路,其中一个将TVS稳压管放在了运放前面,一个将其放在了运放后面,请问哪一种更合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图1更合理,即将稳压管放在运放前面

网友:
    保护对象不一样,根据需求来

网友:
    建议输入输出都放

网友:
    放置稳压管是为了保护它后面的器件,图一是保护运放,图二是保护后面的单片机

网友:
    图1是输入限幅,图2是输出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