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工程师面试真题

楼主(2022-04-18):
1、你所知道的可编程逻辑器件有哪些?

答:ROM(只读存储器)、 PLA(可编程逻辑阵列)、 FPLA(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 PAL(可编程阵列逻辑)GAL(通用阵列逻辑 ),EPLD( 可擦除的可编程逻辑器件 )、 FPGA(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cpld( 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等 ,其中 ROM、 FPLA、 PAL 、GAL、 EPLD 是出现较早的可编程逻辑器件, 而 FPGA 和 CPLD 是当今最流行的两类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 是基于查找表结构的,而 CPLD 是基于乘积项结构的。

2、请简述用 EDA 软件 (如 protel)进行设计 (包括原理图和PCB图) 到调试出样机的整个过程,在各环节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完成一个电子电路设计方案的整个过程大致可分:(1)原理图设计 (2)PCB设计 (3)投板 (4)元器件焊接 (5)模块化调试 (6)整机调试 。

注意问题如下:

(1)原理图设计阶段

注意适当加入旁路电容与去耦电容;

注意适当加入测试点和 0 欧电阻以方便调试时测试用;

注意适当加入 0 欧电阻、电感和磁珠(专用于抑制 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以实现抗干扰和阻抗匹配;

(2)PCB设计阶段

自己设计的元器件封装要特别注意以防止板打出来后元器件无法焊接;

FM部分走线要尽量短而粗,电源和地线也要尽可能粗;

旁路电容、晶振要尽量靠近芯片对应管脚;

注意美观与使用方便;

(3)投板

说明自己需要的工艺以及对制板的要求;

(4)元器件焊接

防止出现芯片焊错位置,管脚不对应;

防止出现虚焊、漏焊、搭焊等;

(5)模块化调试

先调试电源模块,然后调试控制模块,然后再调试其它模块;

上电时动作要迅速,发现不会出现短路时在彻底接通电源;

调试一个模块时适当隔离其它模块 ;

各模块的技术指标一定要大于客户的要求;

(6)整机调试

如提高灵敏度等问题。

3、基尔霍夫定理。

KCL:电路中的任意节点,任意时刻流入该节点的电流等于流出该节点的电流( KVL同理)。

4、描述反馈电路的概念,列举他们的应用。

反馈是将放大器的信号部分或全部输出(电压或电流),并且回放到放大器的输入端,将其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加或减),并使用从比较中获得的有效输入信号来控制输出。负反馈可用于稳定输出信号或增益,或扩展通频带。特别适用于自动控制系统。正反馈可以形成振荡,适用于振荡电路和波形产生电路。

5、负反馈种类及其优点。

电压并联反馈,电流串联反馈,电压串联反馈和电流并联反馈

降低放大器的增益灵敏度,改变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改善放大器的线性和非线性失真,有效地扩展,放大器的通频带,自动调节作用。

6、放大电路的频率补偿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些方法?

频率补偿:改变频率特性,减小时钟和相位差,同步输入和输出频率。

相位补偿:通常提高稳定裕度,相位补偿和频率补偿的目标有时相互矛盾。

不同的电路或元件对不同的频率有不同的放大系数。如果输入信号不是单一频率,将导致高频放大系数大,低频放大系数小。因此,输出波形将失真。

放大器电路中频率补偿的目的是改善放大器电路的高频特性,克服由于引入负反馈而产生的自激振荡现象,使放大器能够稳定工作。

在放大电路中,由于晶体管结电容的存在,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的高频段往往不理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常的方法是在电路中引入负反馈。然后,负反馈的引入引入引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负反馈电路将产生自激振荡。因此,为了使放大电路正常稳定地工作,必须对放大电路进行频率补偿。

频率补偿方法可分为超前补偿和滞后补偿。它主要通过连接一些阻容元件来改变放大电路开环增益在高频段的相频特性。目前,最常用的是锁相环。

网友:
    这些都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