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静电测试方法求教

楼主(2022-04-18):
静电枪打了之后产品出现了异常,然后再打了几次,恢复原样了。求教这种情况一般应该怎么算,是不是算通过了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
    这每个公司要求不一样

网友:
    首先是你的产品是什么产品 市场地位是消费类还是什么,你说的异常现象是什么, 是否存在可复现性,然后你需要过的等级是多少

网友:
    不过,打了之后异常,再打恢复,有可能是MCU的某些寄存器翻转了,这个不算过的。

网友:
    看你们要求是A级还是B级。如果是A级,试验过程中性能不能降低,如果是B级,试验后恢复就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