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1.2原理图问题

楼主(2022-04-18):
    请问怎么设置在移动原理图器件时会有对齐的虚线出现

    ----------------------------------------------------
    就是格点旁边的这个图标

    屏幕截图 2022-04-18

    屏幕截图 2022-04-19

网友A:
    看一下大佬是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大佬是怎么说的

    找到了,打开格点旁边的那个显示对齐图标就可以了

网友:
    选择两个器件,有对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