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批电路板,出了问题。

楼主(2022-04-18):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做了一批电路板,软硬结合板,不知道是不是PCB(空板)存放不当,焊接后就是出问题,不是电压不正常就是图像不正常。这该怎么办?

网友A:
是不是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虚焊了

虚焊不应该,因为有10个电路板哪!不会都虚焊吧!

网友:
    补强区接触不良、阻抗匹配、网格铺铜、FPC过孔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