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镀金厚度有没有标准

楼主(2022-04-18):
    金手指加工的时候有没有对镀金的厚度有要求,或者标准规范

网友A:
    不同厂家标准有差异,常规要求在金厚度在15-30微英寸之间,客户有要求的,按客户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标准有差异,常规要求在金厚度在15-30微英寸之间,客户有要求的,按客户要求。

    好的,感谢

网友:
    根据插拔次数,决定镀金厚度,3U 5U 6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