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走线的时候自动添加泪滴,在哪里设置?

楼主(2022-04-18):
PCB中走线的时候自动添加泪滴,一根线走完就自动添加泪滴,在哪里设置?

网友:
你用的哪个软件?

看到....PCB中走线的时候自动添加泪滴,............我也不知怎回, allegro 沒這功能, 只是事後才能加.

网友A:
    先要设置参数:

    勾选泪滴,然后单击按钮

    勾选动态选项

    关闭后即可自动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设置参数:

勾选泪滴,然后单击按钮

    十分感谢!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