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无人机,机器人驱动芯片MS8313的应用与替代

楼主(2022-04-18):
MS8313可以用于无人机机器人以及工业自动化的电机驱动芯片,三个独立半桥大电流驱动电压范围是8-36V输出持续电流1.75A。
可用于驱动螺线管或者其他负载,主要用于驱动一个三相无刷直流电机。每个输出驱动器通道包含半 H 桥配置的 N 通道功率 MOSFET。MS8313 可将每个驱动器的接地端接至引脚,用于每个输出上进行电流检测。内置一个通用比较器,可用来做电流限制电路或者其它功能电路。
该芯片具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欠压保护以及过温保护功能。采用 28 脚散热薄型小尺寸封装,封装为 eTSSOP28
主要特点
三个半 H 桥驱动器
驱动三相无刷直流电机
独立半桥控制
用于 Low-Side 电流检测引脚
功率管低导通电阻
24V,25℃下 2.5A 最大峰值电流
内置比较器
内置 3.3V 10mA 低压降稳压器(LDO)
8V-36V 电源电压范围
带散热片的表面贴片封装
应用
HVAC 电机
消费类产品
办公自动化设备
工厂自动化
机器人
兼容DRV8313
MS8313 pin=pin DRV8313
MS8313完全可以兼容DRV8313无论封装和功能都是完全匹配的,在软件和硬件也是不用再改动,直接装上就能用。
MS8313封装eTSSOP28

管脚排列

MS8313 还可以用来驱动 DC 马达和螺线管。

MS8313 还可以独立驱动 3 个马达或者螺线管,

功能描述
输出级
MS8313 包括 3 个半 H 桥驱动器。并且三个半 H 桥 Low-side 驱动 FET 的源级都做成了独立端
口(PGND1,PGND2,PGND3),通过这些端口接电阻到地,即可实现电流检测的功能。如果应用时接上了检测电阻,务必保证 PGNDx 端口电压不得超过±500mV。
内置比较器
MS8313 内部集成了一个比较器,该比较器可以用来做电流限制或者其他功能。
nRESET 控制功能
当 nRESET 脚为低时,芯片复位。同时当它有效时,可以将所有输出通道关闭,并且输入信号将不会对输出产生影响。芯片内部有上电复位电路,所以应用时不需要外加上电复位信号。
nSLEEP 控制功能
当 nSLEEP 脚为低时,芯片进入低功耗休眠模式,这个状态下输出将被关闭(高阻态),电荷泵也被关闭,所有的内部逻辑复位(包括错误信号)。该模式下,输出不会受到输入信号的影响直到 nSLEEP 信号变成高。当由休眠模式进入工作模式时,大约需要 1ms 时间,整个芯片输出驱动达到完全工作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在休眠模式下,内部 3.3VLDO 会继续保持工作状态。
保护电路
MS8313 具有欠压保护,过流保护,以及过温保护功能。
MS8313 的过流保护包括两个过程:快速响应,慢速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过快速响应的过流保护阈值,芯片将会采用模拟模式保护芯片不会流过过高的尖峰电流。如果这个尖峰持续时间超过芯片内设定的时间(大约 6us),芯片将相应通道关闭,并且在 nFAULT 输出低信号。只有重新复位或者重新上电才能使通道打开。当芯片的温度超过设定的阈值,过温保护电路将起作用,此时所有通道都会关闭,并且 nFAULT输出一个低电平信号。当温度回落至安全温度,芯片将回到正常工作状态。当芯片的电源电压降低到欠压保护的阈值以下,芯片将关闭所有通道,复位内部逻辑电路,并且在 nFAULT 输出低电平信号。当电压回到阈值以上时,芯片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A:
优势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势有哪些?

除了价格和交期的优势外,其功能和封装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