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形电路问题

楼主(2022-04-19):
提供一个整形电路可以达到将正弦波等波形转换成方波,频率范围在100hz-100Mhz

网友:
带宽范围太宽呀

网友:
使用斯密特触发器即可。

网友:
我用555做了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出来的只能测量最高到100k,再高波形就变了,我觉得是响应不够。

网友:
    好像难度不小,100HZ-10M,20M,74系列就能搞定
30M以上,就有难度了,看看74LVC系列,74ACHT系列资料吧
    如果没有合适的,看看ECL电路,ECL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SN74LVC1G14 ?有点儿勉强
其他的好像都够呛

网友:
    100MHz 周期是10ns,74LV 门电路上升下降时间有十几纳秒,ECL 门电路上升下降时间只有几百皮秒,

网友:
    可考虑用高速时钟扇出/缓冲器,比如si53307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