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见的三种RFID标签天线制作工艺

楼主(2022-04-19):
    在无线通信实现的过程中,天线是必不可少的部件,而RFID利用无线电波进行信息的传输,电波的产生和接收都需要通过天线实现。当电子标签进入读写器天线工作区范围内,电子标签天线便会产生足够的感应电流,从而获得能量被激活。
    对于RFID系统来说,天线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它与系统的性能紧密相关。
    目前,根据天线导线材质、材料结构与制造工艺等方面的差异,RFID标签天线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大类:蚀刻天线、印刷天线、绕线天线、加成天线、陶瓷天线等,最常用的天线制造工艺是前三种。
    蚀刻法
    蚀刻法也称为印刻腐蚀法,先在一个底基载体上覆盖一层20mm左右厚度的铜或铝,另外制作一张天线阳图的丝网印版,用网印的方式将抗蚀剂印在铜或铝的表面,进而保护下方的铜或铝不受腐蚀,其余部分则被腐蚀剂溶化。
    不过,由于蚀刻工艺中采用的是化学侵蚀反应,存在工艺流程长、废料废水多的问题,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业内一直在努力寻找更好的替代方式。
    印刷天线
    直接将天线电路用特殊的导电油墨或银浆,印刷或打印在基材上面,较为成熟是凹印或丝印。丝网印刷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成本,但其油墨采用70%左右的高银含量的导电银浆,得到15~20um之间的天线,属于厚膜印刷方式,成本高。
    线圈绕制天线
    铜导线绕制RFID标签天线的制造工艺通常使用自动绕线机来完成,即直接在底基载体薄膜上绕上涂覆了绝缘漆,并使用低熔点烤漆的铜线作为RFID标签天线的基材,最后用黏合剂对导线与基材进行机械固定,并按照不同的频率要求,绕制一定的匝数。

网友:
    蚀刻工艺中采用的是化学侵蚀反应,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

网友:
    标签的三种制作工艺各有优势,选择最合适的最好

网友:
    当电子标签进入读写器天线工作区范围内,电子标签天线便会产生足够的感应电流,从而获得能量被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