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Protel DXP 原理图标识符

楼主(2022-04-19):
protel DXP 原理图中,所以的元器件都按顺序编好号了,现在删去其中两个电阻R7和R11,,想把剩下的电阻再重新按照1 开始进行编号,请问,如何批量修改呢?

网友:
选择相同元件同一修改

网友:
通过Tools中的Annotate Schmatics 选项同一更新,修改元器件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