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一个PCB板子是几层板?

楼主(2022-04-19):
    如题,知道如果布线在一面是单面板,在两面是双面板,那么怎么区分是四层板还是八层板?或者更多?可以眼睛观察出来吗?

网友:
    难,特别是多层

网友:
    四层板有时能看出来,八层就很难了
专业做板的估计能

网友:
    还有一种最快分辨的方式,就是手里样板要多,直接打PCB的切片确认层数

网友:
    看元件密度,BGA芯片的脚距,可以估个大概,但不一定。就像RK芯片,建议8层,好多就是6层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