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射频滤波器是不可或缺的?

楼主(2022-04-19):
为什么射频滤波器是不可或缺的?

网友:
智能手机通信系统主要由天线、射频前端模组、射频收发模块以及基带芯片组成。

网友:
发射通道路径依次为:基带芯片、射频收发模块、开关、功率放大器(PA)、滤波器/双工器、开关、天线;接收通道路径依次为:天线、开关、滤波器/双工器、低噪声放大器(LNA)、开关、射频收发模块、基带芯片。

网友:
无论是发射通道还是接收通道,射频滤波器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元器件。

网友:
随着智能手机支持的射频频带数量急剧增加,用于射频频带相互隔离的滤波器市场需求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