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抑制二极管(TVS)能替用压敏电阻吗?

楼主(2022-04-19):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能替用压敏电阻吗?

网友:
  TVS与压敏电阻的原理是相同的,而且TVS的反应速度更快。

网友:
这个要看两个元器件的参数

网友:
    严格的讲,还需要确认三回个参数:
    TVS与压敏电阻的导通电压是否相同;
压敏电阻与TVS的额定浪涌电流值;
压敏电阻与TVS允许通过的持续电流值(或者单位时间内的耐冲击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