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的传输速率是多大

楼主(2022-04-19):
红外的传输速率是多大呢?能够传输语音么?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红外传输距离还没有声波的远呢,传输语音有意义吗?

网友:
红外典型的是38K调制,语音的一般是32Kbps以上。应该不能传输语音。

网友:
应该和光速差不多吧。速率的定义好像是速度的别称,一定距离的变化什么的。

网友:
不是距离的问题,是速率啊。

网友:
室内,传点控制信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