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自动布局后元件怎么大部分飞到板子外面来了?

楼主(2022-04-19):
altium Designer 自动布局后元件怎么大部分飞到板子外面来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可能是因为你在建立pcb 元件封装时,没有在原点设置。

网友:
你记住下次再在PCB library中建元件时,当元件建好后,在英文模式下,按E+F,再回车一下,这样就可以找到pin1,你再从原理图导入PCB时,就不会出现你所遇到的情况了。

网友:
    这个是保护性措施,新加器件都在板框外部,避免影响已布局的器件及走线,从protel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