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如何调用写好的子程序?

楼主(2022-04-19):
单片机中如何调用写好的子程序?

网友:
得看是什么语言
c语言中
void zichengxu();  //主程序前先声明子程序
void main()  //主程序
{
        zichengxu();

void zichengxu()  //子程序
{
}
如子程序主体在主程序前 可不声明子程序 直接在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

网友:
    在主程序里面调用过的函数最好不要在中断里面调用,因为这关系到函数的递归调用了。

网友:
    使用调用指令LCALL     可以去调用已经编写好了的子程序。
使用格式:
                  LCALL       子程序名字(即子程序的首地址  用符号表示   叫符号地址)

    例如:现有一个子程序
    YS1MS:        MOV    R7,# 4
LL1:             MOV    R6,#200
LL2:             DJNZ    R6,LL2
                    DJNZ    R7,LL1
                    RET

    可以在主程序中  调用子程序
                 LCALL    YS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