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的选型要考虑哪几个要点?

楼主(2022-04-19):
NTC热敏电阻的选型要考虑哪几个要点?

网友:
滤波电容的大小决定了应该选用多大尺寸的NTC。

网友:
对于某个尺寸的NTC热敏电阻来说,允许接入的滤波电容的大小是有严格要求的,这个值也与最大额定电压有关。

网友:
电子产品允许的最大启动电流值决定了NTC热敏电阻的阻值。产品正常工作时,长期加载在NTC热敏电阻上的电流应不大于规格书规定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