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和中断 1.ARM 处理器复位后,处理器硬件将进行如下

楼主(2022-04-19):
(1) 强制进入管理模式; (2) 强制进入到 ARM 状态; (3) 跳转到绝对地址 PC=0x00000000 出执行; (4) 禁止 IRQ 中断和 FIQ 中断。 复位后 CPSR 中最后 4 位状态为 0011,并且进入管理模式,执行操作系统程序, 一般用做对系统的初始化,然后切换到用户模式,开始执行正常的用户程序,切 换到用户模式可以使用如下程序: MRS R0,CPSR ;读程序状态寄存器 BIC R0,R0,#03 ;把末两位清零 MSR CPSR_c ,R0 ;把修改后的值加载给状态寄存器,切换结束 ADD R1,R2,R3 ;用户程序 2.未定义异常 . ARM 处理器中有很多没有定义的代码,因为 ARM 使用 32 位代码,包含 2 的 31 次幂种。所以 ARM 指令集不能用尽所有的代码。

网友:
执行一条协处理器的操作指令,在正常情况下,协处理器应该应答,但是 没有,可能是因为干扰等原因。

网友:
    异常中断处理中有一段专门的程序,让程序返回再重新执行该条指令,以判 断异常是否是由干扰引起。

网友:
    号是由 ARM 处理器外围控制模块(片内)控制,当有满足中断条件的事件发生 时, 外围控制模块向 ARM 处理器发错 IRQ 信号, ARM 处理器进入异常, 使 IRQ 中断是常用的中断,就像 51 系列单片机中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外部中断等。

网友:
    进入异常会引起处理器模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