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稳态触发器的工作特性仿真分析

楼主(2022-04-19):
单稳态触发器广泛应用于脉冲整形、延时以及定时等。利用Schematics绘制的由555定时器构成的单稳态触发器电路如图5所示,输入信号Vi为脉冲电压源(VPULSE),设置其参数为:V1=5 V,V2=0V,PER(周期)=1 ms,PW(脉宽)=0.3 ms。对单稳态触发器而言,PULSE只是用来作为外触发脉冲,其幅度和脉宽不会影响输出信号。进行瞬态分析后,得到如图6所示的输出电压波形图,其中类似于锯齿波的是电容C1两端的电压,而方波则是555的输出端Vout的电压波形。

由图6可见,电容c1存在自动充放电过程。当电容c1从0 V充电到约3.33 V之前。555定时器的输出始终保持高电平,而一旦电容充电到3.33 V,555的输出立即转换为低电平,随后电容c1开始从3.33 V迅速放电到0 V,此后又开始新的充放电过程。在555的输出端Vout可以获得周期性的矩形脉冲,而脉冲的宽度约为1.75 ms,与理论计算值1.1×R1×C1相符。并且输出脉冲的宽度与输入信号VPULSE的脉宽和幅度无关。

网友:
利用555定时器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电路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的优点。

网友:
PSPICE作为著名的电路设计与仿真软件之一,具有仿真速度快、精度高等优点,并且集成了几乎所有电子电路设计和分析所需的器件、信号源、电源、万用表和示波器。

网友:
PSPICE用于电路仿真时,以源程序或图形方式输入,能自动进行电路检查、生成图表、模拟和计算电路。

网友:
它不仅可以对模拟电子线路进行不同输入状态的时间响应、频率响应、噪声和其它性能的分析优化,以达到电路最优的性能指标设计,还可以分析数字电子线路和模数混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