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电网提供的220V交流电压整流转化成12V左右的直流电压?

楼主(2022-04-19):
如何把电网提供的220V交流电压整流转化成12V左右的直流电压?

网友:
    1.使用变压器,将220V交流变成12V交流,在经过整流桥变成12V左右直流。
2.直接使用开关电源,将220V交流转换成12V直流

网友:
    用开关电源

网友:
    买一个输入为220V,输出为12V的AC-DC电源.

网友:
    买一个输入为220V,输出为12V的AC-DC电源。
    1、AC/DC开关电源也称一次电源——AC是交流,DC是直流,它经过高压整流滤波得到一个直流高压,供DC/DC变换器在输出端获得一个或几个稳定的直流电压,功率从几瓦-几千瓦均有产品,用于不同场合。
    2、属此类产品的规格型号繁多,据用户需要而定通信电源中的一次电源(AC220输入,DC48V或24V输出)也属此类。

网友:
    整流-保险丝-π滤波-变压器和PWM电源芯片-变压器副边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