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频率响应?

楼主(2022-04-19):
    什么是频率响应?

网友:
    频率响应是指将一个以恒电压输出的音频信号与系统相连接时,音箱产生的声压随频率的变化而发生增大或衰减、相位随频率而发生变化的现象,这种声压和相位与频率的相关联的变化关系称为频率响应。

网友:
    频率响应在电能质量概念中通常是指系统或计量传感器的阻抗随频率的变化。根据频率响应可以比较直观地评价系统复现信号的能力和过滤噪声的特性。

网友:
    在控制理论中,根据频率响应可以比较方便地分析系统的稳定性和其他运动特性。扩展资料频率响应确定方法:
    1、分析法基于物理机理的理论计算方法,只适用于系统结构组成易于确定的情况。在系统的结构组成给定后,运用相应的物理定律,通过推导和计算即可定出系统的频率响应。分析的正确程度取决于对系统结构了解的精确程度。
2、实验法采用仪表直接量测的方法,可用于系统结构难以确定的情况。常用的实验方式是以正弦信号作为试验信号,在所考察的频率范围内选择若干个频率值,分别测量各个频率下输入和稳态输出正弦信号的振幅和相角值。输出与输入的振幅比值随频率的变化特性是幅频特性,输出与输入的相角差值随频率的变化特性是相频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