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单片机烧录程序?

楼主(2022-04-19):
如何给单片机烧录程序?
我买了一块开发板.
用那个 keil写好的程序,怎么弄到单片机里面执行呢

网友:
通过串口 或者U口下载线 3方软件烧录下即可

网友:
    如果你买单片机开发板,那直接可以通过串口烧程序。烧录程序在光盘里应该有。
keil生成hex文件后,打开烧录程序:点击“擦除”--》“编程”就好了

网友:
    需要利用下载器和下载软件才能将keil程序输出的hex文件烧录到单片机中。具体操作请参照以下步骤,演示单片机为51单片机。1、首先准备好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和烧录器。

    2、打开stc-isp烧录软件选择好单片机型号,这里的所选的单片机型号为STC89C/LE52RC。在此可以观察到“串口号”显示没有可用的接口。

    3、接着把烧录器与51单片机最小系统连线,插入电脑。

    4、电脑已经识别到串口号(COM10)后,选择点击“打开程序文件”,将目标hex文件导入。

5、然后点击“下载”选项,可以看到软件界面右下角显示框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6、然后对单片机重新上电,不久后,软件界面右下角显示框显示“正在重新握手...成功”。完成以上设置后,即可完成给单片机烧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