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泪滴时选择curved和不选,对板子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22-04-19):
    选择curved,泪滴会弯曲下,不选就是斜边,想请问选和不选对板子的质量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个人觉得选择curved会让走线与焊盘连接处的宽度不至于变得太宽,对于有阻抗控制要求的走线来说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选择curved会让走线与焊盘连接处的宽度不至于变得太宽,对于有阻抗控制要求的走线来说会更好一些。

    好的,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选择curved会让走线与焊盘连接处的宽度不至于变得太宽,对于有阻抗控制要求的走线来说会更好一些。

    杜老师,请教下有种说发说线端加泪滴能平滑阻抗,这种说法靠谱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杜老师,请教下有种说发说线端加泪滴能平滑阻抗,这种说法靠谱嘛??

感觉上好像是能平滑阻抗,但也有观点认为反而改变了此处的阻抗,引起了阻抗的不连续,具体的你可以仿真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