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3驱动全H桥电路,MOS管发烫

楼主(2022-04-19):
上电机测试,转了大概一分钟左右之后,管子开始发烫。之前因为自举电容小,工作频率低的问题,上电之后很快就开始发烫,修改了自举电容之后(放大了十倍)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情况是H桥的下臂先开始发烫之后其他的也开始发热。

网友:
MOS管参数是否匹配。

网友:
发热只要不是很烫,好像不是很影响,加散热片试试会不会好些。

网友:
驱动能力够吗?波形怎么样?

网友:
估计电流不均衡导致

网友:
这个要根据MOS管来计算的,不是说自举电容越大或者越小就越好的,要看MOS的GS电荷以及开关速度这些因素的。

网友:
驱动波形怎么样,是不是芯片驱动不够

网友:
先加散热片试试,再使用示波器监测GS前的电阻上的波形!

网友:
    用示波器测波形,看是不是死区时间过小出现了上下管同时导通的情况

网友:
    不行就搞集成IC喽,国产的集成IC也是不错了,免得调的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