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设计的检查

楼主(2022-04-19):
布线设计完成后,需认真检查布线设计是否符合设计者所制定的规则,同时也需确认所制定的规则是否符合印制板生产工艺的需求,一般检查哪几个方面?

网友:
线与线、线与元件焊盘、线与贯通孔、元件焊盘与贯通孔、贯通孔与贯通孔之间的距离是否合理,是否满足生产要求。

网友:
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是否合适,电源与地线之间是否紧耦合,在PCB中是否还有能让地线加宽的地方。

网友:
对于关健的信号线是否采取了最佳措施,如长度最短,加保护线,输入线及输出线被明显地分开。

网友:
    可以用设计工具一键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