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奇怪,PCB板上放置的元件怎么是绿色的?

楼主(2022-04-19):
真的很奇怪,PCB板上放置的元件怎么是绿色的,应该是红色和灰色的才对。求高手赐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规则设置的问题,如果是的话,可能是哪些规则设置出错呢,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设置吧。

网友:
距离太近了,规则里设置下。

网友:
绿色是高亮显示警告,如果确定没错可以不管,也可以再板层次颜色设置把警告去掉。

网友:
只要不影响功能,这个不用管。

网友:
    TM  快捷键

网友:
    绿色上面右键-冲突里查看哪个规则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