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什么芯片好?

楼主(2022-04-19):
移动电源什么芯片好?

网友:
TP4301,TP4302是目前市面上同步整流方案中性价比最好的。

网友:
作为便携式的产品,移动电源内部一般使用锂电池作为电力供给,现市面上销售一般有6000MA时和12000MA等多种规格,大部分产品充电流都设置在10000MA以内这是出于对充电安全性和成本的考虑。

网友:
这个没有绝对的说法,所谓的电心就是电池容量大小决定充电时间和充电次数是通过控制电路板来升压至5V,其实你直接看线路板就知道了。

网友:
电池容量不是衡量移动电源质量优劣的参数,一个高品质的移动电源是在有限的电池容量内发挥其最大的功效,一个优质的移动电源方案必须对各个功能指标作出全面衡量与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