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怎么编辑中文字?

楼主(2022-04-19):
请问CAM350怎么编辑中文字?

网友:
CAM350不支持中文,可以在CAD里面编辑中文再导出DXF文件,最后导入CAM350中。

网友:
CAD里面有编辑中文的,导DXF、CAM350是不认可的。

网友:
在AUTOCAD里面写好中文,用打印机的一种方式,选择打印到文件,输出为*.plt格式, 再用CAM350可以导入*.plt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