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缆的结构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根据不同的方式和型式来分类

楼主(2022-04-19):
(1)同轴射频电缆同轴射频电缆是最常用的结构型式。由于其内外导体处于同心位置,电磁能量局限在内外导体之间的介质内传播,因此具有衰减小,屏蔽性能高,使用频带宽及性能稳定等显著优点。通常用来传输500千赫到18千兆赫的射频能量。目前,常用的射频同轴电缆有两类:50Ω和75Ω的射频同轴电缆。特性阻抗75Ω射频同轴电缆常用于CATV网,故称为CATV电缆,传输带宽可达1GHz,目前常用CATV电缆的传输带宽为750MHz。

(2)对称射频电缆对称射频电缆回路其电磁场是开放型的,由于在高频下有辐射电磁能,因而使衰减增大,并导致屏蔽性能差,再加上大气条件的影响,通常较少采用。对称射频电缆主要用在低射频或对称馈电的情况中。

(3)螺旋射频电缆 同轴或对称电缆中的导体,有时可做成螺旋线圈状,借以增大电缆的电感,从而增大了电缆的波阻抗及延迟电磁能的传输时间,前者称为高阻电缆后者称为延迟电缆。如果螺旋线圈沿长度方向卷绕的密度不同,则可制成变阻电缆。

网友:
射频电缆是传输射频范围内电磁能量的电缆,射频电缆是各种无线电通信系统及电子设备中不可缺少的元件,在无线通信与广播、电视、雷达、导航、计算机及仪表等方面广泛的应用。

网友:
电缆作用:电缆是用来传输射频(RF)信号。它低排放的损失,并提供保护,电磁干扰,使信号的低功耗将转交在更长的距离。同轴电缆是由一个内核,绝缘,屏蔽,和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