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的源极和漏极区别

楼主(2022-04-19):
1、电流流向不同。

把两边的P区引出电极并连在一起称为栅极G。如果在漏、源极间加上正向电压,N区中的多子(也就是电子)可以导电。它们从源极S出发,流向漏极D。

2、作用不同。

电流方向由D指向S,称为漏极电流ID.。由于导电沟道是N型的,故称为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场效应管(包括结型和绝缘栅型)的漏极与源极通常制成对称的,漏极和源极可以互换使用。

3、对应电位不同。

但是有的绝缘栅场效应管在制造产品时已把源极和衬底连接在一起了,所以这种管子的源极和漏极就不能互换。有的管子则将衬底单独引出一个管脚,形成四个管脚。一般情况P衬底接低电位,N衬底接高电位。

网友:
我们知道三极管相当于一条通道,在这条通道上电流出发的那一端叫做源极,而电流到达的那一端叫做漏极

网友:
MS在半导体材料的层面上没有本质区别,当时在半导体器件设计时, 一般将衬底极与源极相连,所以MOSFET的开关性能与V_{GS}相关,只要V_{GS}超过阈值,就导通/截止(取决于耗尽型还是增强型)所以本质上S,D是由半导体器件制造时内部连接方式决定的.所以反接会导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