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采用了哪种指令架构?

楼主(2022-04-19):
ARM采用了哪种指令架构?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指令架构?

网友:
ARM用精简指令集,也可以说是ARM公司自己研发的ARM架构。精简指令集的优点是低能耗,减少指令复杂度,提高处理器的执行效率,减少其中的复杂运算。还有就是体积小,做成ARM核,可以把其他模块集成到一颗SoC上。

网友:
RISC简单指令集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