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快速通过选择原理图中元件?

楼主(2022-04-19):
cadence 快速通过选择原理图中元件,然后选取对应PCB中元器件 ,怎么操作?

网友:
    原理图中用鼠标选中元件后,PCB中就会自动选中啊,不用怎么操作?

网友:
    ORCAD生成网表-Allegro导入网表-此时已经交互(单机或框选)PCB会高亮-Selection Filter-筛选更方便选择(不筛选也可以)。
    想要交互高亮直接拖动器件-先在PCB启用MOVE指令-ORCAD选中器件-切回PCB单击任意处即可拖动。
反过来PCB里用Highlight指令选中器件-ORCAD自动跳转到选中器件。

网友:
    在ORCAD 里面OPTION 下面选择PREFERENCES会出来一个对话框,在里面选择Miscellaneous看见下面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前面要打勾,允许原理图`和ALLEGRO交互。这样就可以交互选择了。

网友:
    设置好allegro的cross reference就行了。
一般从capture导出之后的allegro都设置了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