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元件和非线性元件

楼主(2022-04-19):
在金属导体中电流跟电压成正比,伏安特性曲线是通过坐标原点的直线 ,具有这种伏安特性的电学元件叫做线性元件 。

网友:
看工作特性曲线,线性原件就是量与量之间(如电压与电流)按比例、成直线的关系的元器件,普通碳膜电阻就是线性元件,非线性元件就是指不按比例、不成直线的关系的原件,三极管电感电容都算

网友:
对欧姆定律不适用的导体和器件 ,即电流和电压不成正比的电学元件叫做非线性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