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04-19):
    PCB做了一半,死机了,没有原理图,我又不想重新按照新版做,怎么快速恢复原来的版本。

网友A:
    之前有保存吗?

网友:
    如果你自己没有设置的话,系统默认设置的是60分钟会保存一个备份,在你再次打开PCB的时候,就会恢复成系统自动保存的版本

网友:
    重新打开PCB会让你选择自动保存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保存吗?

没有保存,我重新调个新版,拷贝之前的layout文件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