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引脚输出电平

楼主(2022-04-19):
STM32在把某个引脚设置成推完输出后,上电后该引脚默认为低电平,怎么操作能让它默认为高电平呢。

网友A:
把引脚的电平设置拉高,让电路不产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引脚的电平设置拉高,让电路不产生电流。

您的意思是指用程序在它初始化时候直接拉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