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1.2 pcb问题

楼主(2022-04-19):
1.请问mentor 中contour 层和board outline 层有什么区别,如果把DXF中的定位孔转到board outline 中也是开孔的吗?什么情况需要转到contour层中2.在原理图和pcb同步时有一个报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symbol管脚没有设置错啊

网友A:
    1 contour 类似于挖空表现为锣带数据2一个gate而不是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ontour 类似于挖空表现为锣带数据2一个gate而不是三个

大佬,有点不太明白,啥叫锣带数据还有将电源的pin type改成input后只有同一个gate就可以了,但是电源不是要设置成电源的属性吗

网友B:
    一个资料文件只有一个board outline,中文意思就是板子的外框,
但一个资料文件可以无数个contour, 中文意思就是可以在这一块板子挖无个槽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资料文件只有一个board outline,中文意思就是板子的外框,
    但一个资料文件可以无数个contour, 中文 ...

槽就是可以挖空也可以不挖空,board outline就是全部都是挖空的吗

网友:
    board outline就是板框且仅唯一闭合的;contour就是板子中间铣切槽挖空,可以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