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器MS1100直接兼容ADS1100

楼主(2022-04-19):
MS1100是是一款高精度,持续转换的自校准模数转换器内置2.048基准,PGA,16bit内置基准模数转换器,工作电压2.7V-5.5V工作电流0.3mA封装是SOT23-6以及I2C接口,MS1100 转换速率为 15、30、60 或 240SPS,集成有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增益最高可到 8 倍,在保证精度的条件下也可以测量小信号。在单次转换模式中,MS1100 在转换结束后会关闭转换,减小了在空闲状态时的功耗。MS1100 用在需要高精度测量以及对空间、功耗有一定要求的应用中,典型应用如:手持式仪器、工业流程控制和智能变送器。
MS110特点
小尺寸封装的数据采集系统
I2C 接口 片上基准:2.048V±0.5%,温度漂移:33uV/℃
内部集成 PGA:1 到 8 倍
内部集成振荡器
16 位无失码精度
INL(积分非线性误差):0.01%
8 个可用 I2C 地址
可编程输出速率:15SPS 到 240SPS 工作电压范围:2.7V 到 5.5V
低电源功耗:315uA
MS1100应用
手持仪器
工业级控制
智能变送器
消费类产品
工业自动化
温度测量
MS1100封装图

MS1100管教排列

MS1100结构框图

MS1100规格分类

基本连接方法
对于多数应用而言,MS1100 的连接方法非常简单,MS1100 的基本连接图如图所示。

连接多个器件
连接多个 MS1100 到同一条总线是很容易的, MS1100 有 8 种不同版本,每种版本对应一种 I2C 地址。三个 MS1100 连接到同一条总线的接线图如图所示,一条总线上可以连接高达 8 个 MS1100(使用 8 种不同版本的 MS1100)。 注意每条总线仅需一组上拉电阻,用户可能会发现此时需要稍微降低上拉电阻的阻值以补偿 由于多个器件带来的附加的总线电容,并且要增加总线的长度。

建议
MS1100 由小尺寸、低电压工艺构造而成,模拟输入以对电源具有保护功能的二极管为特点。 然而,这些二极管的电流处理能力时有限制的。而且如果模拟输入电压维持在高于满幅度 300mV, 则会对 MS1100 造成永久性的损害,防止过压的一种方法是在输入线上加限流电阻,MS1100 的模拟 输入可承受最大 10mA 的瞬间电流。上述方法不能应用于 I2C 端口,不论电源电压如何,I2C 端口 的电压都可以达到 6V。 如果 MS1100 由运放驱动,且处于宽电源电压如+12V 时,即使运放已经配置不会超出输出电压 范围也应该提供保护功能。在加电时,通常是在输入稳定之前,多数运放会立即寻求电源,该瞬 间脉冲会损害 MS1100。有时这一损害还会增加并导致缓慢的长期故障,此故障对永久装配的低维 护系统的损伤更为严重。 若用户将运放或另外的前端电路与 MS1100 一起使用,则一定要考虑电路性能,这些设备的连 接强度以其最弱的链接为基准。
应对进口芯片近期的涨价问题,提供可兼容方案
MS5189替代AD7689封装QFN20
MS5182替代AD7682封装QFN20
MS7332替代AD8615封装MSOP8
MS5193替代AD7793封装TSSOP16
MS5192替代AD7792封装TSSOP16
MS5198替代AD7798封装TSSOP16
MS5620替代TLC5620封装SOP14
MS8311替代AD8615封装SOT23-5
MS8605替代AD8605封装SOT23-5
MS1549替代AD7685封装SOP8/QFN20
以上兼容方案封装和功能都是一样的,价格相对于进口有很大的优势并且交期稳定

网友A:
    高精度,持续转换的自校准模数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持续转换的自校准模数转换器

    怎么联系你,或者加我微信180 2531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