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4-20):
    电流源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_9 X/ F# T* o( [

网友:
    简单来说,电流源就是在输出电能的电路中,内部采取了反馈措施,得以让输出的电流保持恒定,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变电站的电流互感器,它的电路基本元件就包括着电流源这一部分,电流源可以调节电压,得以保证流过它的电流是你所选择的值。

网友:
    电流源的内阻相对负载阻抗很大,负载阻抗波动不会改变电流大小。在电流源回路中串联电阻无意义,因为它不会改变负载的电流,也不会改变负载上的电压。在原理图上这类电阻应简化掉。负载阻抗只有并联在电流源上才有意义,与内阻是分流关系。

网友:
    电流源的原理,其实就是把一个受控元件或器件串联在电流回路中,通过采样和负反馈电路使这个元件或器件的导通电阻受输出电流的实时控制,当因为负载电阻减小或回路电压增大而发生回路电流增大的趋势时,这个元件或器件的导通电阻就增大,当因为负载电阻增大或回路电压减小而发生回路电流减小的趋势时,这个元件或器件的导通电阻就减小,以维持回路电流的稳定。

网友:
    电流源,即理想电流源,是从实际电源抽象出来的一种模型,其端钮总能向外提供一定的电流而不论其两端的电压为多少,电流源具有两个基本的性质:第一,它提供的电流是定值I或是一定的时间函数I(t)与两端的电压无关。第二,电流源自身电流是确定的,而它两端的电压是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