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滤波和LCL滤波有什么不同,烦请,大师进行指点!

楼主(2022-04-20):
LLC滤波和LCL滤波有什么不同,烦请,大师进行指点!

网友:
LLC是什么结构?两个L串联,那不就是LC嘛

网友:
LLC总在对电源洁净度高负载电流小的,就像一条河,先做两道河坝最最后挖一个坑,LCL把大坑放中间河坝放两边。

网友:
针对的负荷类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