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复位管脚怎么弄,我看有些是接在时钟输入上,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20):
FPGA的复位管脚怎么弄,我看有些是接在时钟输入上,什么意思?

网友:
    复位就是为了让程序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
    其实绑在开关上是最方便的,可以在硬件上实现复位的功能。

网友:
    可以不用,但如果要用的话,可以随便绑一个引脚就可以了。但注意的是:该引脚的初始电平必须和复位的电平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