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仿真设置的频率范围对结果有影响吗?

楼主(2022-04-20):
    如题,我看到有的资料上说设置频率范围应该从0到谐振频率的1.3倍,这样仿真速度快,还有的说是从谐振频率的1/1.3到1.3倍,我用两种范围仿出来的结果有一些不一样,到底应该怎么设置这个范围呢?恳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如果你的谐振频率是f的话,且走的模式场是TEM模式的话,你可以将频带范围设为0-2f左右,这样可以比将最低频率不设为0加快一倍仿真速度。

网友:
    我认为CST频域仿真,只需要仿真感兴趣的频率范围就可以了,0.5f~1.5f吧CST时域仿真,则仿真时间受仿真频率范围影响很小,主要是post process中的field monitor频点选择感兴趣的范围就行了

网友:
    你试一下0~2f(f:谐振频率)一般我偏向于将CST默认的高斯信号的频域能量最大值设为谐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