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涂覆操作时应注意哪几个方面?

楼主(2022-04-20):
PCB板涂覆操作时应注意哪几个方面?

网友:
若涂覆层有针孔,可能是光致抗蚀剂有不明物,应用丙酮洗净且更换新的抗蚀剂。

网友:
网印时若光致涂覆层膜太厚,是因为丝网目数太小;膜太薄,那可能是丝网目数太大所致。

网友:
若涂覆层厚度不均匀,应加稀释剂调整抗蚀剂的粘度或调整涂覆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