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晶体管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22-04-20):
    光电晶体管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晶体管在受到光照时,电子吸收光能,由低能级跑到高能级,(也可以认为由束缚电子变为能导电的自由电子),在外加电压的作用下,就能够导电了,形成电流!

网友:
    光照的时候,时晶体管中产生了能导电的电子,改变了其电阻,因此产生了电流

网友:
    其工作原理是:
首先,电源作用于发射结上使得发射结正向偏置,发射区的自由电子不断的流向基区,形成发射极电流。
其次,自由电子由发射区流向基区后,先聚集在发射结附近,但随着此处自由电子的增多,在基区内部形成了电子浓度差,使得自由电子在基区中由发射结逐渐流向集电结,形成集电极电流。
最后,由于集电结处存在较大的反向电压,阻止了集电区的自由电子向基区进行扩散,并将聚集在集电结附近的自由电子吸引至集电区,形成集电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