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缺陷检测方法能不能直接用于FPC线路板?为什么?

楼主(2022-04-20):
PCB的缺陷检测方法能不能直接用于FPC线路板?为什么?

网友:
PCB的缺陷检测方法,不能直接用于FPC线路板。

网友:
FPC内部的电路排线精度很高,易产生线路粘连、交叉导致短路现象。

网友:
表面易反光,普通的镜头几乎不能同时提取电路板的内外部线路,这样就增大了检测的难度。